请教cpm1a保存注解

楼主(2008-04-16):
各位大哥,我用的CPM1A-30CDR-A-V1,在编程状态下可以显示注解,可是传送到PLC后在重新读出来就没有注解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A:
注释是不能保存到PLC里的。

网友B:
注释可以保存在PLC里的,
不过要先在“设备类型设置--内存”设置。

网友A:
实在对不起,注释可以保存到PLC的。我刚试过

网友A:
在传送程序时有个对话框,把注释项点上勾就 行了

网友A:
还有在工具选项里也可以设置,以前都没有用保存注释

网友C:
工具选项里也可以设置

网友D:
为了节省一点宝贵的存储空间,还是不要往PLC中下注释了。

网友B:
如果只设置为1KW的话,不占用程序空间。

网友E(2009-01-12):
多试试,可以的

网友F:
CPM1A不能下载注释到PLC,CPM2A的可以下载注释到PLC,下载时钩选“符号”

网友G(2011-0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