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CPM1A

楼主(2008-04-16):
请教各位大哥omron CPM1A-30CDR-A-V1与CPM1A-30CDR-A的区别,CPM1A使用手册上没有说明其含义。V1代表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220V的电源吧,不知道是不是,也在学习中

网友B:
CPM1A-30CDR-A-V1与CPM1A-30CDR-A区别就是:尺寸比原来小了,PLC上输入端少了FE这个端子,输出端增加了NC端子,其他功能应用都是一样的,V1就是表示版本号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2008-07-30):
谢谢楼上的详细解答。

网友C:
长知识了

网友D(2009-10-26):
请教NC端子是什么呢,是不是个空端子呀

网友E(2010-01-17):
我也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