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6):
已知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来自于PLC模块)是DC5V,如何计算其频率

网友A:
是多少频率要看您的变频器说支持的输入信号的类型以及变频器所设定的基准频率,如:您变频器设定的基准频率为50HZ,输入信号类型为0-10V,那么可以近似的认为是50%,也就是25Hz,而如果是正负10V的话,那么就成了75%,也就是37.5Hz,当然,通过这样计算是有误差的,在变频器的内部参数中有专门的寄存器位是指示当前变频器的频率的,因此,如果哦通过通讯来做的话,那么读取这个寄存器位将更方便且精准一些。

而如果用于速度控制,一般是不会以变频器的频率作为控制依据的,否则精度太低了。

以上!

Good Luck!
  • 下载积分:+3(YMMFA) 鼓励!

网友B:
    注意变频器的增益和偏置。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二位的解答,谢谢!

    不过,我有点糊涂了,对于三菱E540变频器,已设定DC0-10V输入,基准频率为50HZ,那么对于参数选项(38)10V输入时频率,这个参数需要设置吗?如需要,应设置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