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会修触摸屏吗

楼主(2008-04-16):
有没有人会修AB公司的触摸屏!!!!我在常州

网友A:
是什么现象

网友B(2009-01-11):
有背光,但不能显示字及图形???????
请高手赐教!!!!!!!!!!

网友C:
可能是存储芯片坏了,造成数据丢失,以前我遇到过一个文本显示器,也是只有背光,不显示文字,我为了试验,从一个好的文本上拆下芯片换上,结果显示正常了,以上纯属我的猜测,要是不对的话高手们可不要取笑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