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按钮怎么样控制一盏灯得失电循环控制?

楼主(2008-04-16):
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您们好!
小弟想请教个问题:
要求只用一个按钮控制一盏灯,当按一下按钮时,灯亮并保持到下一次再按按钮时.但是第二次按了按钮后,灯灭并保持到第三次按按钮,第三次按按钮后,灯再保持,依次类推.
控制中不能增加按钮或开关,不能用计时器,但是中间继电器可以用,无限制.
小弟思考这个问题很久了,可能是小弟智商太低,实在是思考不出来,所以才请教各位大哥.请大哥们指点,非常谢谢!

网友A:
用交替指令 ALT

网友B:
单键启停,估计有十几种方法。
查一下本网站原来的帖子,你会大有所获的!

网友C:
用ALT指令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D:
我来写一个通用的,献丑了

网友C:
中间那跟线可以不用吧

网友E:
9楼画的狗屁,符号都不会标,字歪歪妞妞,还在这里丢人现眼!丢人!

网友F:
请指教...
[ 此贴被sl0301在2008-04-18 14:17重新编辑 ]

网友G:
还好, 你人没有长得跟他一样的丑呀

网友H(2008-05-31):
有很多种方式 比方
X0
-11---[deco y0 y0 k1 ] -11- :是常开x0

网友I:


楼主:
十八楼的兄弟的程序不能实现所希望的功能.
不过还是很感谢你.

网友J:
画错了。。不是这样的。

网友K:
24兄弟的原理图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再将其转换成梯形图即可.

网友K:
楼主说不能使用计时器,那小弟我就用计数器好了.

          楼主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L:
用一个带自锁的按钮就行了。

网友M:
学东西了

网友M:
还是不明白

网友N:
移位指令不知道好不好用
没有用过

网友O:
简单方法是用ALT指令.
例:LDP X1
    ALT YOO3
就可以了,很简单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L:
用一个带自锁的按钮就行了。

要是电流电压都不大,用个带自锁的按钮,
不是更简单,成本更低啊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我来写一个通用的,献丑了

好东西呵呵

网友R:
用保持和恢复指令也可以把

网友S:
手绘图很好.

网友S:
ld xo
altp y0

网友T(2008-07-12):
36楼的很好用,请问为什么直接用ALT Y0不行,是不是还有ALTD指令,能解释一下ALTP ALTD是什么吗?

网友T:
30楼的也好用,我初学的都大约能看懂,你们俩种方法都简单实用。

网友U:
呵呵,太多方法了啊。好好看看书,如果是硬件电路实现这个功能还有一点看头。

网友R:
用ALT很简单!

网友R:
ALT是交替输出
ALTP是ALT的脉冲模式
ALT相当于单按钮启停,条件成立一次开,再成立一次关

网友Q:
8楼的你也太复杂了吧。用ALT就OK了啊

网友V:
用ALT就行了!最简单了!

网友W:
就是交替输出电路啊!
有很多方法了啊!
如:
LD X001
OUT M0
LDP M0
ANI Y000
SET M1
LDP M0
AND Y000
RST M1
LD M1
OUT Y000
END

网友W:
看到大家都说用ALT指令很方便啊,是的,的确很方便的,这是三菱PLC中有这方面的指令!
对于没有这方面指令的PLC只能写一些逻辑了!
实际工作中,有些指令是很方便的啊,但一还是建议大家多模拟一些指令能够实现的逻辑
我在实际中连上升沿和下降沿出发都是用逻辑写的!觉得这样对自己也是一种锻炼吧!

网友M:
太简单了!

网友X:
用交替指令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