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松下伺服报警

楼主(2008-04-17):
松下伺服驱动器报警运行一会儿就报警ERR16,请问有些什么原因会引起这样???

网友A:
查找故障代号的意思,找到问题的根源就行了。祝你好运。
http://www.ymmfa.com/bbs/?a=mokchong

网友B:
是呀,找個手冊查看故障原因

网友C:
ERR16:过载.
转矩指令实际值超过参数72设定的过载水平时,按照电机的过载保护时限特性,过载保护功能激活.
故障可能由以下原因形成:
1.电机长时间重载运行,其有效转矩超过了额定值.
2.增益设置不当,导致振动或振荡.电机出现振动或异常响声.(参数PR20(惯量比)设置不正确)
3.电机电缆连接错误或断开.
4机器碰到重物,或负载变重,或被缠绕住.
5.多个电机接线时,某些电机电缆错接到了别的轴上.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