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关于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8-04-17):
现正在做一套电镀自动线,有一个模拟量的问题请大家指教,一个PLC 最多可以带多少路模拟量输入和输出?先感谢了!

网友A:
看PLC能扩展多少模块,选用的模拟量扩展模块各有多少路输入输出。

网友B:
FX最多扩展8个特殊功能模块。
如果选用8通道的模块,那就是可以最多64个通道。

网友C:
模块不同,数量就不同了,A68AD/A68DA的可以带8个/每块,还可以再扩展!

网友D:
2楼正解,3楼的实例很恰当

网友E:
小型机带太多模拟量跑起来牛慢,要是真有几十路模拟量的系统你要选FX2N估计客户也不会收货吧

网友F:
同意2 3楼的说法。

网友G:
FX带模块,理论上是最多八个。
此外还和主机对模块的供电有关系,如果使用FX2N的话,带6个是没问题的。
输出最大4DA,输入8AD,4AD。
如果用Q系列,那就很多很多了。

网友H:
其实也不尽然,这个问题应该区分解决,模拟量的测量、运算处理和输出控制应分开,像温度、湿度、PH值、大型空压机压力值、水位等变化较缓慢的模拟量完全可以将其数据交由触摸屏来运算处理。对于一些变化较快的模拟量如张力、伸长等可以由plc来完成也可将数据交由伺服控制器来进行,总的来说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将模拟量分别处理。

网友I:
最多8位!也就是站号.嘻嘻!

网友J:
多学学啊!!

网友K:
如何获得积分啊

网友L(2008-09-02):
主要看型号

网友M:
学了
不是很懂

网友N:
FX2N可以带7个FX2N-8AD,可以达到7X8=56个AD输入.
Q的话最多可以有64个模块,每个模块8个AD输入(或DA输出),一共就是64X8=512路AD输入(或DA输出).
再加上远程IO上的,就更多了.

网友N:
以上都是理论上的.

网友O:
没接触过~为将来多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