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30按左上角想进入系统画面需要密码,怎样解决?

楼主(2008-04-17):
我的930不能进入系统画面需要密码,有没有通用的十五级密码,版本是V4.80的屏。我组太的工程并没有设密码,现在想从屏上调时间可是无法进入。

网友A:
应该是设置了密码,通用的没听说过,如果忘记了,就把要用的系统画面的安全等级15改成0试试
混灌水区的!

网友B(2010-06-12):
你用手指同时安住右上角和右下角,再送电,现在弹出一个窗口,你输入95两个数字,现在是对触摸屏开始初始化了,不过这个画面都是日文的,你要是看不懂的话就去翻译一下

网友C:
用930解密软件...论坛上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