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的高速计数问题

楼主(2008-04-17):
第一次做三菱fx的高速计数,是用plc的x0-x5做高速计数,接受信号为单相单计数。在编写程序时,和高速计数模块的程序有何区别?另外编码器故障在程序中如何体现?各位高手能否提供一两个样例。多谢了!
[ 此贴被zhuxin在2008-04-17 11:22重新编辑 ]

网友A:
比高速计数模块的程序简单的多,只需要找到对应的计数器即可。
编码器故障?看单位时间内数值的变化量可以不?一般没有监测编码器故障的程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