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面板上的电位器

楼主(2008-04-17):
请问各位高手,很多PLC面板上都配有1个或多个电位器,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A:
看看编程手册。

网友B:
调模拟量时间的

网友C:
三菱的是作为可调的参数的输入,因为plc的端子接受的数字量,模拟量的输入需要特殊模块,简单的可以用plc的可调电阻调整。

网友D:
什么牌子呀, 也不说一下我看到的就没有

网友E:
注意D8031与D8030的值对应的电位器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F(2008-10-23):
和某个数据寄存器对应的内容调整,可以作为模拟量或计时器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