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速度很慢,但要求转动速度比始终一致。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用闭环控制么?还是用运动控制器什么的?谢谢大家?

网友A:
用一台电机,带两个轴。

网友B:
一楼高招。哈哈哈哈哈

网友C:
用齿轮 或齿形带, 好处:简单 坏处:变速比麻烦

用脉冲控制电机转动 好处:变速比简单 坏处:复杂,成本高

用编码器检测作同步控制 好处:变速比简单 坏处:复杂,成本较高

用两个变频器,转速用同一个模拟量控制 好处:变速比简单 坏处:可能不是非常严格。

网友D:
楼主:你得把问题说清楚。

转速要求严格保持一致?在电气控制中,转速保持同步,只是一个检测---控制---再检测--再控制的循环过程,你最好说清楚:两台电机最大允许的不同步范围是多少?工艺上出现不同步后在多长时间内必须恢复同步。
按楼主所说转速并不快,其实机械设备转速绝大多数都不能和电气装置的监测控制速度相比。电机转速是按每分钟多少转来计算,而电气上面是按每秒多少千步来计算。关键问题是负载惯性会对同步产生很大影响,所以传感器必须尽最大可能安装在负载端。

网友E:
用机械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一个电机带两个轴,通过机械结构将两轴连接,速比稳定。

楼主:
说清楚一下这个项目:首先,机械齿轮一定不行的,因为两个转动轴离的很远。
                    转速上,大概每秒5,6就可以了。这个不做具体要求
                    关键是同步性,因为后面要接,允许的误差越小越好。
                    还有,两个的轴上的负载是相同的。

                    另外:两个轴的速度不是一致的,而是保持一定比例。这点也挺烦人,按一般的编码器不知道能不能控制的精确。

网友F:
可以考虑3楼最后的一个方案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清楚一下这个项目:首先,机械齿轮一定不行的,因为两个转动轴离的很远。
                    转速上,大概每秒5,6就可以了。这个不做具体要求
                    关键是同步性,因为后面要接,允许的误差越小越好。
                    还有,两个的轴上的负载是相同的。

如果使用变频器,那么可以在变频器上加装同步控制卡,一般的变频器厂商都会有同步控制卡这个组件。

网友H:
你可以用一个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只要变频器大于电机1.5倍及可啊,电机总功率1.5啊

网友I:
两个电机的功率是多大??是什么负载??如果确实是要求精度很高的话就用两伺服带两个电机,把其中一个设为基准,用位置模式控制,作为基准一方的控制器输出一组脉冲信号作为另一个电机控制器的脉冲输入信号,它们的速比就在参数里用齿轮比实现,这样只要你改变基准电机的速度,在几MS里另一个电机就会跟上基准电机的速度,这个方案我在实际中使用过,当时是三个电机的,连续运行3天后误差都在10个C以内。你可以试试此方案
[ 此贴被dv0429在2008-04-22 00:23重新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