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要求两轴转动时,转速比严格不变,如何实现?

楼主(2008-04-17):
速度很慢,但要求转动速度比始终一致。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用闭环控制么?还是用运动控制器什么的?谢谢大家?

网友A:
需用带插补的运动控制器,若果用三菱的,有20GM可做做两轴联动,用伺服位置控制方式,不需全闭环控制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用运动控制器,GM,1PG,高速输出都可以实现。具体要看程序

楼主:
说清楚一下这个项目:首先,机械齿轮一定不行的,因为两个转动轴离的很远。
转速上,大概每秒5,6就可以了。这个不做具体要求
关键是同步性,因为后面要接,允许的误差越小越好。
还有,两个的轴上的负载是相同的。
另外:两个轴的速度不是一致的,而是保持一定比例。这点也挺烦人,按一般的编码器不知道能不能控制的精确。

网友C(2008-11-11):
这个应该能用联动实现,把加速比设以下就可以

网友D:
还是没怎么看懂是怎么解决了,呜呜

网友E:
看看有没有一(驱动器)托二(电机)的伺服,两电机转速可以比例设置。这个方案最简单。

网友F:
采用一个PLC控制两个伺服电机进行位置的速度控制,这样比较精确,而且会一转都不差的,调节比例可以调节脉冲的频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