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求两轴转动时,转速比严格不变,如何实现?

楼主(2008-04-17):
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用闭环控制么?还是用运动控制器什么的?谢谢大家
速度很慢,但要求转动速度比始终一致。

网友A:
准备伺服控制么?我觉得要是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机械实现不好么?例如齿轮

网友B:
主/从控制来实现

网友C:
danfoss vlt5000加同步卡

网友D:
你要的精度高吗?

网友E(2008-12-11):
我做过,用变频器做,但不知合不合你用,13612560231,Q:48933696,精度看你的要求,再高的话要用到伺服.先要看看你的工艺

网友F:
用编码器来控制啊,进行转速或者力矩来控制

网友G:
用同步器

网友H:
精度要求高的话
用运动控制器来控制伺服

网友I:
要求的精度是多少。
带电子齿轮功能的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