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 要求两轴转动时,转速比严格不变,如何实现?

楼主(2008-04-17):
不知道知道如何才能实现?用闭环控制么?还是用运动控制器什么的?谢谢大家? 谢谢。速度很慢,但要求转动速度比始终一致。

网友A:
闭环控制是必须的,一根轴作为主动,一根轴作为被动,被动轴侦测主动轴的转速时时调整,因此这属于比例控制。
如果使用运动控制器更好,至少方便了编程上的工作量,但是成本将会大幅度的上升,问题是您可接受的了。
您没有说明您轴是通过什么方式来控制,因此也只能做肤浅的探讨而已。
以上!
Good Luck!

楼主:
to cvlsam
ok 运动控制器的方案,有什么好建议么?
说清楚一下这个项目:首先,机械齿轮一定不行的,因为两个转动轴离的很远。
转速上,大概每秒5,6就可以了。这个不做具体要求
关键是同步性,因为后面要接,允许的误差越小越好。
还有,两个的轴上的负载是相同的。
另外:两个轴的速度不是一致的,而是保持一定比例。这点也挺烦人,按一般的编码器不知道能不能控制的精确。
to cvlsam
ok 运动控制器的方案,有什么好建议么?

网友B(2008-06-15):
jokeyzhao说得很好,我有同样的经验。

网友C(2008-08-11):
不知道你的负载,可以用伺服

网友D:
比较精确的话
利用PLC+变频器
旋边记米 信号反馈给plc 2边随时比较 复位
变频器设定好初始速度就好了

网友E(2009-02-02):
以上说法很有道理,但是非常浪费,不用什么PLC也不用什么编码器, 还不用什么运动控制器。就用变频器设置就行,不过功能用好点的变频器。像丹佛斯这样的。本身变频器就有这样的功能。如果你的应用要求是非常的精确也不用加编码器,自己制作编码盘就行了再加上一个数模转换块就行。都是国产的非常便宜。

网友E:
以上说法很有道理,但是非常浪费,不用什么PLC也不用什么编码器, 还不用什么运动控制器。就用变频器设置就行,不过功能用好点的变频器。像丹佛斯这样的。本身变频器就有这样的功能。如果你的应用要求是非常的精确也不用加编码器,自己制作编码盘就行了再加上一个数模转换块就行。都是国产的非常便宜。
芳德工控自动化维修中心 韩德亭 15953818900
www.fangdeg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