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7):
以前本人对三菱PLC FX系列(包括FX3U)很熟练,现工作需要转学欧姆龙PLC CJ系列,
现在用CX-Programer7.1,学了一天基本能弄懂软件的用法了。觉得跟三菱有很多不同,暂时觉得用梯形图编程没有三菱GX Developer那么方便。
有学习CX-Programer编程的朋友请发表一下学习心得。
如果有好的书下载,请推荐一下。

网友A:
请问各位大侠!我用的7.1为什么不能通讯!转串行的

网友B:
引用楼主mars于2008-04-17 16:32发表的 熟识三菱现转学欧姆龙,发表学习心得 :
以前本人对三菱PLC FX系列(包括FX3U)很熟练,现工作需要转学欧姆龙PLC CJ系列,
现在用CX-Programer7.1,学了一天基本能弄懂软件的用法了。觉得跟三菱有很多不同,暂时觉得用梯形图编程没有三菱GX Developer那么方便。
有学习CX-Programer编程的朋友请发表一下学习心得。
如果有好的书下载,请推荐一下。

朋友,方不方便是个人感觉问题,暂不说明,你遇到了什么问题,请直接提出,方便大家交流,谢谢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楼主:
也许是我还不熟悉吧!
如用GX Developer梯形图编程时,可以尽量用键盘而少用鼠标,只要在键盘上输入指令就可以了。
但用CX-Programer梯形图编程时,必须两样并用,而且很多非用鼠标不可,这样会浪费时间在键盘与鼠标的切换里面。
如一个简单的数据传输MOV 100 D1,
用GX Developer,只是先把光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直接输入MOV K100 D1,梯形图就自动生成。
用CX-Programer,必须先在菜单栏点击MOV的图标,然后放到梯形图合适的位置,然后在输入用MOV &100 W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老大,请问有没有OMRON中文软件呢,我也要学一下.

此版块就有的下

网友B:
如一个简单的数据传输MOV 100 D1,
用GX Developer,只是先把光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以后按F8,输入MOV K100 D1,梯形图自动生成。
用CX-Programer,只是先把光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以后按I,输入MOV K100 D1,梯形图自动生成。
有什么不同吗?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E:
个人习惯.

网友F:
其实都大同小异,用习惯了都一样

网友E:
我也认为不方便!

网友G:
个人习惯而已!朋友!

网友H:
看手册效果好啊,
yanzhi2008

网友I(2008-05-17):
cj系列功能很强,指令很多.

网友J:
为什么在6.1里写的程序到7.1里就打不开呢?请教了

楼主:
现在本人慢慢习惯了!多谢大家的意见!
Shift+Ctrl+I可以显示指令的快捷方式,能用上快捷方式编程的效率就提高了。!
[ 此贴被mars在2008-05-29 13:48重新编辑 ]

网友K:
特别注意:
三菱的定时器是递增的:定时器的数值是逝去多少时间;
而OMRON的是递减的:定时器的数值是剩余多少时间;
[ 此贴被plaspro在2008-05-30 12:33重新编辑 ]

网友L:
欧姆龙的注解值直接可写在元件下,三菱就不能啦,这点欧姆龙优多啦!

网友M:
引用 网友B:
如一个简单的数据传输MOV 100 D1,
用GX Developer,只是先把光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以后按F8,输入MOV K100 D1,梯形图自动生成。
用CX-Programer,只是先把光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以后按I,输入MOV K100 D1,梯形图自动生成。
有什么不同吗?
不需要按F8,三菱直接打mov k100 d1就可以的,

网友M:
三菱是直接用指令输入就行,不用快捷键输命令

网友N:
个人习惯

网友O(2008-06-17):
其实这是个人使用的习惯,本人使用CX-Programer2年多,没觉得不方便,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欧姆龙的注解值直接可写在元件下,三菱就不能啦,这点欧姆龙优多啦!

GPPW当然可以直接注解在元件下!

网友P:
各个软件都有自身的优点缺点,这都源于你对软件认识的时间积累,熟能生巧就是这么来的吧

网友Q:
我什么都用,什么都不精!呵呵 共同学习!

网友R:
俺听听大家说,就等于是学习啦!

网友S:
个人习惯,习惯就好

网友T:
引用 网友M:
三菱是直接用指令输入就行,不用快捷键输命令

网友U:
引用 楼主:
也许是我还不熟悉吧!
如用GX Developer梯形图编程时,可以尽量用键盘而少用鼠标,只要在键盘上输入指令就可以了。
但用CX-Programer梯形图编程时,必须两样并用,而且很多非用鼠标不可,这样会浪费时间在键盘与鼠标的切换里面。
如一个简单的数据传输MOV 100 D1,
用GX Developer,只是先把光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直接输入MOV K100 D1,梯形图就自动生成。

不懂的话就问问人还行,但不可乱说话,但用CX-Programer梯形图编程时只要用键盘键入I21空格100空格D1然后回车就可以了

网友V(2008-08-12):
TO:40楼
      CPM2A不要用7.1的.  用5.0就行.最好电脑带串口,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W:
用的多了应该就会熟练了。

网友X:
好象三菱的方便点

网友Y:
个人的习惯问题,好像我就用惯了OMRON的,感觉比三菱的好用多了,但是现在很想学三菱的!

网友Z:
omron比较方面,三菱的插入,移动都不好用,omron就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AA(2008-10-28):
只是刚开始而已,熟了就成了。不过OMRON的快捷键多为组合键。

网友AB:
用三菱惯了觉得OMRON编程写时很麻烦,一个OMRON程序下来操作数有多少个"0"呀,眼看花了,

网友AC:
相比来说三菱的简单以点

网友AD:
其实CX-Programer更方便,Ctrl+上下左右键就可以画了,I代表命令,c代表常开,W代表并联常开,/代表常闭,等等,还可以自定义

网友AE(2009-02-25):
多熟悉一下就好了,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AF:
我也是刚开始搞OMRON,以前也是做三菱的。感觉软件这东西用多了就行

网友AG:
我也正在学欧姆龙啊!!~~~~

网友AH:
如一个简单的数据传输MOV 100 D1,
用GX Developer,只是先把光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以后按F8,输入MOV K100 D1,梯形图自动生成。
用CX-Programer,只是先把光标移动到合适的位置 以后按I,输入MOV K100 D1,梯形图自动生成。
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I:
在CX-Programer里有各个符号的快捷键,用起来也和三菱的一样方便,我以前也是用三菱的,现在也在用欧姆龙!

网友AJ(2009-03-27):
我也想学学欧姆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