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具有圆弧插补功能的PLC吗

楼主(2008-04-18):
想用PLC设计数控系统,一般常见的PLC是不是没有圆弧加工功能?利用触摸屏、PLC、双轴伺服驱动系统是否可行?请大家发表一下意见,并提出建议!谢谢各位

网友A:
我也加入学习等待中。

网友B:
台达 DVP-PM 双轴线性/圆弧插补运动控制
最高输出脉冲频率 500khz
相容 G-GODE/ M-CODE
是运动主机,也是宽展模块
支持手摇轮 MPG 与多点外部信号输入
可以上台达网站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请问你使用过这种系统吗?我需要了解这个系统实际使用中的控制效果如何,台达网站无法找到此型号的编程说明,从使用手册中的说明无法理解其如何接线和圆弧插补方法,需要编程说明来补充说明,请问楼上的朋友有没有此系列的编程说明书?
另外有谁知道其他品牌的PLC或其他控制系统性价比较高的,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
特别说明一下,我设计的是成套的设备,本来此套系统可以直接选用双轴数控系统直接来完成,这样系统开发成本最低,难度最小,风险也最小,但是考虑到后继还计划开发,三轴、四轴等多轴系统,选用PLC系统开发可以为将来开发多轴系统积累经验。另外欢迎有投资能力的人与我联系。

网友C:
FX2N-20GM不行吗?

网友D:
FX2N-20GM有插补功能
在本论坛可以找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E:
楼上说的对,FX2N-20GM是带有圆弧插补功能,武汉楚天激光焊机数控模台也有这个功能和指令,并有顺时针圆弧插补和逆时针圆弧插补功能。有空可以看看!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忙!

网友B:
仔细到台达网站上看看 台达的说明书很详细的 并且性能价格比不错
人机界面 伺服都有 还带 RS485 通讯

网友B:
顺便再说一句,其实用 plc 实现 cnc 功能是很累的。
整个控制弹性不足,
只能做有针对性的变化动作小的项目。
有做过一个机床,动作是实现了,可是不稳定。要变动尺寸时很难调,最后还是用了数控系统

网友F:
松下的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再说一句,其实用 plc 实现 cnc 功能是很累的。
整个控制弹性不足,
只能做有针对性的变化动作小的项目。
谢谢你提供你的经验,用PLC做数控系统我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用户需要根据产品的不同来改变各种尺寸,另外高可靠性也是必需的,非常感谢!!

网友G:
20GM有这功能的 而且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