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8):
GX .........C 7.08  编程时怎样输入数据寄存器D的数据? 谢谢那位大虾指点一下

网友A:
[MOV  K1 D0]
这样就是把“1”写入到D0了

楼主:
直接将数据写入数据表怎么写?

网友A:
在编程软件中,点击上面的菜单“在线”,再点“调试”,再点“软元件测试”

楼主:
我想找到数据表,在编辑时直接将数据写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找到数据表,在编辑时直接将数据写入

表?在我的记忆时没有表这个东西呵

不过三菱是有一个东西可以和表格通讯的,那个比较复杂

楼主:
是寄存器视图,我的程序中需要将D151的K34写入寄存器,并且不用传送指令,怎么写呀?

网友B:
软元件批量,写入时还是象3楼的!

网友C:
有这样的功能吗?好象没听说过!学习学习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寄存器视图,我的程序中需要将D151的K34写入寄存器,并且不用传送指令,怎么写呀?

用指轮开关或键盘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