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18):
指令CALL和CJ有什么区别

网友A:
看一下编程手册

网友B:
CALL 是子程序调用,调用完成后可以返回,在原跳转处继续向下运行。
CJ 是条件跳转,跳过了不会返回。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不看书,书上有的

网友D:
这两个我也不会用

GOOD LUCK

网友E:
多买书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