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8):
某前辈说过,在严谨的程序中,有一大半都是为了防止故障和处理非正常情况

其中故障和报警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于普通设备,常见的故障有电机过载,超温,超压,缺水(料)等故障,这种故障通常直接触发PLC的X侧。

还有些故障是需要PLC判断的,比如某一个数值在一定时间内超过或者低于界限。或者某个部件长时间没有达到某个部位。以气动为例,很多气动元件的前端和后端都有一个传感器,假如气动元件走到一半卡住了,那么肯定是前后传感器都无信号。

触摸屏的设备,产生故障时,屏幕的关键位置会有红/黄字显示。重大故障通常会直接跳到另一个界面显示故障,有的厂家下面还有详细的描述,说明故障应该怎么恢复。

PLC中比较常见的故障处理一般有带锁定的非锁定两种

一种是有故障就直接让程序停止运行或者暂停,或者是程序的某一部分停止运行

还有一种是只要有故障就把自己互锁,即使故障解除设备仍然停止运行,只有按下复位才解除

这里做设备或者管设备的兄弟们很多,大家来讨论下,你们见到设备一般是怎么处理故障和报警的?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设备都是通过触摸屏显示什么报警,另还有蜂鸣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用的设备都是通过触摸屏显示什么报警,另还有蜂鸣报警

故障解除后屏上是自动消失还是需要按复位?

网友B:
我们是设备最终用户,国产的进口的很多,国产的告警信息有很多不明确,有时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信息表达方式也欠全面,特别是一些企业在编写程序时贪图大而全,而且制造和安装工艺很粗糙造成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像我们国内一家企业制造的设备控制柜,plc和8台变频器安装在一组柜内,变频器进出线未安装滤波器,运行时经常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故障。进口的设备大多警告信息很有效,有很多信息还提供解决对策,少部分告警信息只要对照手册,也很快能查找到故障点,特别是进口设备的制造安装工艺,确实很规范,在这一点国产设备制造厂商还需要提高。

网友C:
这个要看情况,一般的警报信息无需复位的,故障就需要复位,故障与警报的划分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网友D:
进口老设备:遇到故障报警,相应指示灯点亮,设备停止运行;
进口新设备:遇到故障报警,相应指示灯点亮,或在人机界面上给出故障位置、可能造成原因、解决办法;若不是对设备或产品造成重要影响的故障,设备不停机,但报警信号需要人工复位解除,否则进行干循环;若是重要故障,设备停止运行;
国产老设备:遇到故障,没有报警提示,直接停机;
国产新设备:遇到报警,只亮一个总的故障报警灯,没有其他提示,直接停机。

这个东西,因为本身国产设备价铬就比较低,制造方面不会投入大量精力来搞这些,看起来可有可无的东西。客户也不会,步步紧逼。导致此方面被忽略。

网友E:
我们公司后买的设备解决故障后需要复位,我觉得这样要安全一些.

网友F:
"公司用的设备都是通过触摸屏显示什么报警,另还有蜂鸣报警"

除了上列方式,其實最簡單的辨識就是:設備設應該都會有的"紅/黃/綠警示燈"
通常定義:
亮綠燈→設備正常。
亮紅燈→設備重度異常。
亮黃燈→設備輕度異常,或是警報訊息。
至於重度異常,輕度異常,或是警報訊息的定義就要視廠商如何定義了。

网友G:
一个企业有自己的文化。所以对报警的处理各不相同。像我们给同一家日本公司各分厂做一样的机器,要求报警方法也不同。所以只要根据客户要求做才好。

网友H:
需要复位比较好,要不中断是短暂信号,触摸屏只短暂显示报警,又自动恢复工作,操作员就不知那里原因了

楼主:
有些好的设备上,如果有故障,触摸屏会弹到相应的画面,有非常详细的介绍,说这种情况可能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应该怎么检查和处理。比较人性化。

网友I:
说的好,这是最值得我们探讨的一个设计方向...

触摸屏和上位机作为故障报警和故障处理指南,是今后设计系统工程的一个发展方向

网友J:
根据具体情况来定啦!
不同的控制方式会有不同的故障发生,
根据故障引起的后果确定报警和解除方式
再配上一些简单的说明就OK
编程时考虑一些异常的情况才是要注意的

网友K:
我们公司的设备多为进口的,做了一个电脑界面直接触摸操作出现故障就显示故障代码和错误范围

网友L:
我厂的两种都包含了。一下小故障触摸屏什么什么地方的问题,大故障机器就锁定,等你把故障排除在关电开电复位机器才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