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关于变频器和电抗器的问题?

楼主(2008-04-18):
大家用到的变频器输入有没有加电抗器呀?看说明书上写着要加电抗器,以消除谐波,提高功率因数.我现在用到一个15kw的变频器,不知道要加还是不加?不加会有问题不?
书上说用來改善功率因子、降低諧波及提供保護以避免受交流線路干擾(如浪湧、短暫干擾等)。當電源容量大於、超過六倍的變頻器容量或配線距離在以內時建議加裝一交流電抗器.

网友A:
以我销售变频器的实例来说,用到电抗器的少,大约每50台变频器只有一台用。
用电抗器的我遇到的一般都是大功率的,30KW以上的。

楼主:
谢谢站长!看来一般大家也很少用到,看电抗器型上是0.75kw以上的变频器都有相对应的电抗器型号.

网友B: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选用,单台变频器用电抗器的较少,但两台以上一般都有选用,进口设备还用EMC等,如果客户的电源质量交叉,对变频器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