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D画FX PLC的外围接线图

楼主(2008-04-18):
如何用CAD画FX PLC的外围接线图,最好有实例。谢了!

网友A:
CAD也分成好几个版本:有电器制图、机械制图、和建筑制图。这3种CAD的使用其实绝大多都通用。你只要上网下载个CAD教程看看就成(简单绘图不成问题)

楼主:
简单制图我也会,我就想看一下实际CAD画的FX PLC的外围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