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主机不用外接电源也能用PNP的传感器吗?

楼主(2008-04-18):
[attachments=6406]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9412-fpage-0-toread--page-1.html
在上面的兄弟那里看到一张配线图,有点疑问就是,fx0s fx0n fx2n的主机不用外接电源也能用PNP的传感器?还是只有输入公共端标示为S/S的才可以使用?我一直用的都是标示为com的,还真没有试过!

网友A:
可以这样接的机器尾缀是 -ES/UL
比如FX2N-128MR-ES/UL 这样的有S/S端子
普通的FX2N-128MR-001 没有S/S端子的

网友B:
工作电压为5V的光栅传感器是否需要外接5V电源?

楼主:
谢谢站长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作电压为5V的光栅传感器是否需要外接5V电源?
可以在24V电源上接稳压管得到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