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人机界面编程电缆制作

楼主(2008-04-18):
(无正文)

网友A(2008-05-19):
谢了。我做了很好用.真的谢谢你?

网友B:
请问楼上的 这个DIN-8口的图这样看是在后面的焊接点还是在前面的插头啊?
有没有每根针的信号名字?这样就比较容易多了 谢了

网友B:
描述:哪个是对的
这个图跟上面的哪个是对的啊?????????????

网友C(2008-08-10):
请问楼主,MAX232芯片哪有卖的?用MAX232CPE可以吗?

网友D:
我想iang问下不用电容行吗 电容不好找 我找不到啊

网友E:
两个图一样,只不过8PIN的针编号不同.一个是从上往下数,一个是从下往上数.仅此而已!
另自己做线时最好了解通信口的定义.大多都可以做成功!!
多数图都是对的.只是插针(孔)的编号不同.导至接线错误.
232对232的线.大胆的去做.232对422的线.要小心一点.不要带电热插拔!
PC232的口,定义是固定的.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E:
PC232的口,定义是固定的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F(2008-12-17):
谢谢大侠。我去试试,

网友G(2009-02-24):
谢谢了,昨天刚作了一条,和GP370联机很好用,
wuqiabin

网友H:
MAX232芯片哪有卖的

网友I(2009-05-04):
我有PROFACE编程电缆的线路板和芯片

网友I:
PROFACE电缆的原理图见版主的,
如果那位需要自制电缆的可以联系我 15958635171
如图D-SUB 9针头+线路板+232芯片+电容 只需要10元,另可选配一个1元的D-SUB 9针外壳,再加一条10元的圆头8针线就成了
D-SUB 9针头+线路板+232芯片+电容 只需要10元
1元的D-SUB 9针外壳
10元的圆头8针线

网友I:
也可以到我的淘宝店里直接买注塑成型的成品电缆
欢迎来我的淘宝店逛逛,PLC、触摸屏编程电缆连接电缆
http://shop35903381.taobao.com

网友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