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啊..求助,三菱程序转换LS程序.

楼主(2008-04-18):
[siz
e=5]请问三菱编程中有个触点关态变化边沿检测指令.
在LG中没有,要怎么处理啊..
请教啦,谢谢
在这里没有得人问哦,只有请教各位大哥了..

网友A:
第一个图例,我认为使用上升沿触发和开关信号没有区动别,可以直接更改为开关信号,第二个图例可以考虑用继电器来解决,在Y005关闭时继电器闭合,而为了避免此继电器误动作,可以串入与此时动关关联的开关信号或继电器来保护

楼主:
看了好久,似懂非懂的,明天再做下实验,这里主要是用于计数,当开关信号发信号后,有一个剪切动作,剪切完后要计数。。
能不能给个图例。

网友B:
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

网友C:
LG的输入没有脉冲上升沿,可以通过一中间继电器过渡,D M.....就可以了,

网友D:
参考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3021-keyword-%D4%AD%CA%BC.html
,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E:
LG的上升沿好像是用D Mxxx ,下降沿是 D NOT Mxxx转换。如LOAD P0001 D M0003
http://zxc6688.ys16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