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三菱A系列A2SHCPU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08-04-18):
我公司用的 三菱A2SHCPU,RS422数据线,但是电脑上没有COM接口,试了不少RS232--USB的转换接口都不能使用,请问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请大家给与帮助

网友A:
1.確定你的usb-rs232是否能用?
2.有沒有甚麼異常的信息拍個圖發上來看看

楼主:
换了好几根USB--RS232的转换接口,都不能用,通信测试时显示该类别与PLC无法通信。
是不是A系列PLC不支持USB接口?

网友A:
你把图2中的第一项勾选后再测试看看

网友B:
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编程软件?我也遇见过你的问题,我用3.4的不行,用2.6的就可以了!

网友C:
来电与我联系,看我可以教你.TEL:13728947941

楼主:
我使用的是GX Developer-7中文版,选择A-CPU下面没有别的选择项目,是不是版本不行?

网友A:
点击红色框内的图标

楼主:
谢谢帮助,搞定!!!

网友D(2008-06-11):
7.08的可以,还应该选择透明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