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盗版的中文GX-DEVELOPER可以在程式中加入注释信息吗?

楼主(2008-04-19):
您们好!
想请教您们一个问题:我现在用的是盗版的GX-DEVELOPER,我想在程式中添加一些注释信息.比如某个启动按钮,我想在它旁边添加启动按钮的信息.但是我试了下好象不能,也许是我还不知道如何准确添加.
好像正版的软件在编译程序时是可以添加注释信息的,因为我今天看到一个日本人他的软件可以加入,他当然也告诉我怎么做. 我当时还以为我的软件也可以呢,结果回到家里试,结果不能.
所以我诚恳地请问各位大哥,盗版的软件也能添加注释信息吗?请告诉小弟,小弟感谢不尽.谢谢!

网友A:
可以的,
盗版正版完成一样用.

网友B:
Step1:选择注释编辑按钮,然后双击要注释的软元件,如果要对行进行注释,可以选择声明编辑。
Step2:出现的对话框内填入所需要显示的内容。
Step3:注释后的内容如下图所示。
能不能注释与是否正版无关,因为日系的PLC在华销售策略都是买硬件送软件,只是使用统一的序列号而已,所谓卖正版,只是大家一个商业辞令而已,当然,一些设置类软件还是需要购买的。
以上!
Good Luck!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2008-07-28):
可以的 点饥注释编辑 然后双击光标内的软器件 回出现输入诓

网友D:
可以的,现在大多都是盗版的,都可以显示注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现在大多都是盗版的,都可以显示注释

网友F:
本软件无盗版,网上流行的全是正版序列号(只是没有付过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