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19):
一台三菱变频器带两个同功率风机,时而运行正常,时而运行中出故障,故障提示是OC2,查知是定速中过电流断路,要点1是检查输出是否短路,接地;要点2是负荷是否有急速变化

现在的问题是具体怎么来做?检查输出到底是怎么个检查方法?对于风机,负荷会有急速变化的情况吗?

补充,还有一台变频器带两个风机,完全和上述配置一样,参数设置均一样,运行一直正常,两者在一处,为何会有差别发生?

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其中的一個風機不太好了?

网友B:
实测一下风机运行时的电流是多大,把过电流保护值相对的改大一些。看风机电机是否能正常运行。

网友C:
把里面电流上限调大点

网友D:
风机运行时的电流不稳定,单独运行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set

复位后并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其中的一個風機不太好了?

怎么具体来判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测一下风机运行时的电流是多大,把过电流保护值相对的改大一些。看风机电机是否能正常运行。

把过电流保护值相对的改大一些
是指调整热继电器吗?(出故障时热继电器并没有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里面电流上限调大点

没有看明白,请再详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机运行时的电流不稳定,单独运行看

这个的可能最大,但是怎么会不稳定呢?负载有变化?

网友F:
是不电机有问题!

网友D:
1、变频器线路不允许有热电器
2、风机的性能决定,风速的不稳定,引起变频器检测电流不稳造成的。
3、单独用变频器带一台风机看一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D:
忘记告知了,在变频器内的参数改保护电流值的。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网友G:
先判断电机正常与否(电气与机械),再考虑变频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1、变频器线路不允许有热电器
2、风机的性能决定,风速的不稳定,引起变频器检测电流不稳造成的。
3、单独用变频器带一台风机看一下

变频器线路不允许有热电器?这个论断有待商榷吧,一台变频器带几个电机的时候应当必须给每个电机回路配热继电器的啊,而这个时候改变变频器内的参数电流保护值是不起作用的。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感谢!

因为故障原因已经在变频器上明示了,所以,目前我的问题是具体怎么来做?
1.检查输出到底是怎么个检查方法?
2.对于风机,负荷会有急速变化的情况吗?

网友H:
详细点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I:
先把输出拆了,如果还是0C2,就是IGBT模块坏了,如果没有问题就改一下PR7加大点,风机加速时间要大一点,

这个办法不错,够彻底了吧?直接拆掉输出,首先就能判断出是否变频器原因。那就该修谁修谁好了。
“这个时候改变变频器内的参数电流保护值是不起作用的”??怎么会啊。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你热继电器设置过大,导致风机电机电流以经大到足以令变频器报警的时後,热继电器还没有跳掉。
所以,跟据电机的实际运转情况,要么把热继电器调小,让这种情况下断开热保,要么把变频器过电流值调大,让它不报警。
当然,在以前正常的情况下现在开始报警,还是要治其根本。

网友J:
  这个我见得多了!你首先要拆掉其中一个风机的线,然后再单独运行其一个风机.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就是拆掉的那个有问题了.反之就是未拆的那个有问题.引起0C2的原因很多:线圈短路,电机轴承不好,电机轴承走外圈.变频器本身有问题等等.你可以仔经细分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