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 急

楼主(2008-04-19):
现在在触摸屏上设置了事件显示窗口,出现事件能显示,但是如何将它逐条删除呢。怎么做。

网友A:
好像没办法删除,只能设定如:报警红色,解除报警变成绿色。只有当你报警的条数大于你设定的时候,多余的自动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