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FC设计自动手动导轨磨床程序?

楼主(2008-04-19):
自动往复循环运动(左、右方向)。左换向行程开关(X1),左限位行程开关(X2),右换向程开关(X3),右限位行程开关(X4)。左向起动按钮X5,右向起动按钮X6。左向手动按钮X7,右向手动按钮X8。左向输出Y1,右向输出Y2,一只二位旋钮(自动X0常闭,手动X0常开)
电工初学者求助前辈用三菱SFC如何设计?继电器控制路我会。
[ 此贴被zhl606在2008-04-19 19:59重新编辑 ]

网友A:
如果是初学者,最好从梯形图开始,再学用下步进指令(STL等),SFC有空可以了解下,毕竟现在用这个的人不多,我曾经看过一段时间,没见谁过用过就放弃了。
[ 此贴被一天贼忙在2008-04-21 10:37重新编辑 ]
混灌水区的!

楼主:
谢谢版主热心解答

网友B:
机床控制使用SFC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推荐使用.

网友C:
不见议使用,问题多多!

网友D:
我也用過有點難

网友E:
SFC编程的优点:
1、在程序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设备的动作顺序。比较容易读懂程序,因为程序按照设备的动作顺序进行编写,规律性较强。
2、在设备故障时能够很容易的查找出故障所处在的位置。
3、不需要复杂的互锁电路,更容易设计和维护系统。
综上所述;本人认为机床控制使用SFC是一种合理的选择,推荐使用.

网友F:
但SFC编的程序不能在线修改 这样很是麻烦

网友G:
LD M8002--SETS0
STL S0-----SETS20
STLS20------Y0

网友H(2011-05-28):
用FSC好,我就爱用,方便,你在前面程序用逻辑程式写手动报警程序,后面用SFC写,SFC里的输出用M代用,在用M去驱动前面的手机输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