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长和哪位高人帮忙下 谢谢

楼主(2008-04-19):
我在这里只能说出开关 动作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只是个修理机械的不懂程序 还希望大家帮忙了 他的电箱上有总电源开关 电机开关(启动和停止各1个) 压模按钮开关 开模按钮开关 冲模按钮开关 退模按钮开关 送料按钮开关 顶料按钮开关 全自动旋转开关 半自动旋转开关 手动按钮开关 快1快2旋转开关(他们都在一个上面了)
这个机器的动作就是 先手动送料后 把压模压下来后再冲模动作到一定位置后旋转半自动开关后点手动就会完成一次全部的动作然后再旋转全自动开关就会有连续的动作循环了
压模 冲模 开模 退模 顶料(用汽缸来完成的) 送料(用空气送料器完成的)就这样依次循环的
压模和开模由2个感应开关控制一个是开模一个是压模(压模的也代表压力) 冲模和退模也是有2个感应开关控制一个是冲模一个是退模 顶料的有2个感应开关控制的也有1个能控制的 送料的有2个感应开关控制 一个在无料保护这个感应灯常亮 一个控制其动作来回送料
我现在能说的就这些了 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能帮忙下 说说他的程序
要是有人能编出来的话 我在这里就感谢大家
对了上面提到的无料保护感应灯必须是常亮的 不然就没有什么动作了 其他的呢就是 压模的冲模的顶料的后面的一个感应灯它们能同时亮起并工作其他的就不能了
我真的希望有高人帮忙了 回复这个信息或加我QQ747290303 都可以
如果能编出来的话 其调试我自己慢慢学习着弄 边学习边来弄了
刚接触这个东西 没办法了 在这里求助了
那里看不明白的话 请留言给我 谢谢

网友A:
最好画个图上来Q我254262552

网友B:
楼主描述的工作过程是不是不准确呀,这个机械动作和注塑机动作相类似,手动情况下可以完成各种单一的动作,而在半自动的情况下可以完成一个动作循环,在全自动的情况下可以完成连续动作,并能够完成计数等相关功能,无料自动停止。这个系统用三菱FX系列PLC,点数用40点的差不多了吧。

网友C:
画张时序图上来。

网友D:
(53 K) 下载次数:9 需要:5工控威望
(53 K) 下载次数:9 需要:5工控威望

网友E:
是什么PC啊?可以加我QQ49060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