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求助

楼主(2008-04-19):
三菱伺服报AL-52更换新电机后无效机械部分正常,控制器是ER-J2S-A, 说明书上的提示解决方法都试效果不明显,求助解决方案

网友A:
可能是线路故障,好好查查看!

网友B:
除上述的解决方式外,我遇到过发送脉冲频率过大,转速超过额定引起的这项报警,一项项耐心的试下。
混灌水区的!

网友A:
伺服上電後用手能否讓機械部分移動?

网友B:
不能,伺服驱动器不象步进有个FREE,如果外部机械受力强制电机轴动,会出现警报。
混灌水区的!

网友C(2010-02-01):
伺服电机和驱动器容量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