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定位指令中原点回归的次数?

楼主(2008-04-20):
各位好,请问在FX3U PLC定位指令中,DSZR和ZRN回原点指令有没有使用次数限制?(如1万次或10万次的限制)谢谢!

楼主:
我好像在一本资料中看到过有限制,但是现在怎么也找不到了,希望没有限制。

网友A(2008-06-24):
应该没有吧,要有还怎么用啊,

网友B:
下载此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931.html
然后找到此指令,如果有限制次数,上面有提示的
yanzhi2008

网友C:
应该没有限制的,我正在用FX3U。带三个步进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