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编码器问题!

楼主(2008-04-20):
请问下哪位师傅,我用编码器如何给步进电机反馈脉冲,我本来想用中断,可中断的时候步进电机刹不住,实际脉冲相差很大,频率大概2000左右,请教下各为师傅我该怎么用编码器做呢?请指点下!
在下多谢多谢了!!
实际问题就是步进电机运行的距离同设定距离相差很大,且不稳定,(有时相差15MM有时差50MM)

网友A:
编码器分辨率是多少?
步进电机驱动器使用细分了?
一般来说传感器的分辨率要高于被控制器件分辨率才能得到很好控制。如果传感器分辨率很低,控制精度肯定达不到要求。

楼主:
编码器是5200.P/R
细分是200

楼主:
2500p/r,步距角1.8呀
如果说用编码器给步进电机做反馈脉冲,大家说这样对不对,有朋友说
用步进电机加编码器更本做不到,不知道这是否真的
请大家探讨下!!

网友B:
2500r/minj?不会吧?我试过几种,但没有一家说是可以办到的,最多的一家说过1500R/min,

网友C:
编码器用来干吗?显示位置吗?
你直接用定位指令啊!

楼主:
做反馈脉冲用,用设定的脉冲数同编码器反馈的脉冲做比较,相等时停止脉冲输出?不知这样做可否?

网友A:
能不能说一下你的系统硬件详细配置和编码器信号反馈的接入方式。问题问得太笼统了就叫人没法儿回答。

网友D(2008-05-20):
兄弟能给我一份吗?

网友E:
支持13楼,用高速计数器接收反溃

网友F:
本人正在做,呵呵 ,用PLSR指定脉冲输出,然后用编码器接收到指定脉冲后停止输出
编码器问题!
http://ymmfa.com

网友G:
来混点积分

网友H(2008-09-11):
引用 网友F:
本人正在做,呵呵 ,用PLSR指定脉冲输出,然后用编码器接收到指定脉冲后停止输出

可否教教我,我在用PLSR控制步进电机,输出1284个脉冲,通过同步带控制,做直线输出,由于同步带圆周与直线输出距离之间总是有很微小的差距,所以想使用旋转编码器找零位,能告诉我一个思路么,谢谢先

网友I:
是的是的

网友J:
步进可以实现的,可能是你发送的脉冲丢失了,检查你的线路或者有干扰现象

网友K:
步进电机两在问题
一:步距角丢失  二:失步
你编码器分辩率也挺高的了
因为步进电机转矩不稳定,这点不如伺服,特别是启动转矩会比较少 容易失步  我觉得主要从这里下手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各位师傅 :请教如何更好、更快的学习好plc知识。谢谢

实践实践在实践,不懂,可以和我共同探讨问题,QQ23280508

网友N:
降低步进电机的输出频率看看
一般几百赫兹较为稳定。

楼主:
谢谢各位参与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