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无法通信故障

楼主(2008-04-20):
自己做的线,显示无法通信,请问是什么故障,线的做法 2接2. 3接3. PLC的5接1(232口).(232)的146短接,78脚也短接,请问这样对吗

楼主:
显示无法连接,是什么故障

网友A:
你的接法不知是跟什么通信,如果是PC-对电脑,你应接错了,是2接3, 3接2, 5是地脚,其余的不用.这种是R232的.

网友B:
PLC的5接1,应该是PLC的1接PC的5

网友C:
感谢各位热心好友的解答

网友D(2008-09-15):
什么品牌的PLC
步进上行

网友E(2009-10-13):
我也是这样接的,PLC用的是FP0-C32CT,没有提示错误,可是PLC有密码,在解密和强制解除的时候,两个多钟头了还是等待

网友F(2009-12-30):
? 不对吧 应该是2接3 3 接2 吧

网友G:
上海松下电工一级代理 QQ:1153620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