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看FX3U PLC这个定位程序功能是否一样?

楼主(2008-04-20):
各位好,下面是FX3U PLC简单定位程序,这两个程序功能是否一样?

网友A:
程序不全啊.后面的看不出啊

网友B:
不一样的。。m8029要跟在定位指令后面的。所以第一个才是对的

楼主:
正规方法m8029是放在定位指令下面的,但是程序顺序执行,M8029是在M100导通的情况下才导通M101的,从而关断上一步M100,由于这样的定位有很多次,我没有上机实验过,所以有顾虑。谢谢指点。
学无止境+++

网友C(2008-12-23):
急~~求助++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
急~~求助++ FX3U的PCL接松下伺服怎么控制马达正反转??
请问使用
指定的软元件的ON/OFF状态改变旋转方向(当前值的增减)
ON
指定输出脉冲数的值为正是正转,
OFF
指定输出脉冲数的值为负是反转,
可是我在图片中写的程式实现不了正反转,只能一个方向转动,请问是要加什么条件还是有什么要另行设置的
吗,还是松下伺服需要设置什么参数呢??
请知道的大侠不吝赐教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