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0):
我按照教材上遍辑的步进指令梯形图,但是转换为指令语句表的时候软件上显示我双线圈输出错误,并且指出双线圈错误在状态器s,步进指令上状态器s不能双重输出吗?

楼主:
谢谢1楼的回复。我加了ret指令还是出现双线圈输出错误,是不是软件的缘故啊,步进指令本身状态器就是双重输出的啊

网友A:
仔细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