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8C软件问题

楼主(2008-04-20):
我下载并安装拉GX8C软件后,以前安装的GX7C的软件就不见拉?是何原因啊!请站长指点啊!谢谢!

网友A:
如果是默認安裝的話那就被最新安裝的軟件覆蓋了

网友B:
8包含了7的功能啊 所以覆盖了7

网友C:
对啊,有了8还用7干啥

网友D:
有了8还用7干啥
7的不支持got 的usb通信的

网友E(2010-10-14):
我安装GX8C后在桌面上找不到快捷图标,其他文件夹里也没有,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一下,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