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将用GX DEVELOPER编的程序转换为SWOPC-FXGP/WIN-C编的程序

楼主(2008-04-20):
也就是把GPPW格式转化为 FXGP格式
在线等,很着急

楼主:
不好意识
打开工程,选写入其它格式文件,选写入FXGP格式文件即可

网友A:
转化为的话,应该用“输出为”吧。

网友B(2008-05-23):
1楼正解

网友C:
遇到过这样得问题,但是是FX转GX得,看看这个连接能不能帮助你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10501-keyword-%B8%F1%CA%B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