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楼主(2008-04-21):
本人在程式中不知二进制负数怎样换算,烦请告之.谢

网友A:
负数的二进制就是最前面一位为1,其它的和正数一样。因为最前面成了符号标记位,所以无符号数和有符号数范围是不一样的。例如一个字节可以存放无符号数0~255,而存放带符号数时则为-128~127。

网友B:
找下微机原理的资料 这方面写得很清楚 原码 反码 正数 负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