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eloper8程序问题

楼主(2008-04-21):
例如:ld x0 set s0
stl s0 out y0
为什么stl写不进去 要换成什么
然后再请教Q系列步进程序启动时用什么继电器?例如FX用m8002

网友A:
改成LD S0
Q是 set SM321 作为SFC的开始

网友B:
用指令输入,再转为梯形图 看一下
┏^ǒ^*★*^ǒ^*☆*^ǒ^*★*^ǒ^*☆*^ǒ^★*^ǒ*^^★*^ǒ┓
┃╭の╮┏┯┓┏┯┓ ┏┯┓┏┯┓┏┯┓ ╭の╮┃*

┗^ǒ^*★*^ǒ^*☆*^ǒ^*★*^ǒ^*☆*^ǒ^★*^ǒ^★★*^ǒ┛

楼主:
谢谢tonyyun,刘建勇,taipi-k
您的指点会帮我很大的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