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PLC专业维修(上海)

楼主(2008-04-21):
谁知道上海这边哪里有低价格专业维修三菱PLC的啊?

网友A:
如果要價格低,自己修修得了

网友B:
一,尽量找供应商帮你修。比如我们公司也维修的,但如果不是我们卖的我们不愿意接这种活,就算接,价格也是偏高的
二,具体什么故障呢?输入输出坏?CPU坏?不能通讯?没有电源?

网友C:
不知道了 肯定没有便宜维修的了 要知道他们也要吃饭的

楼主:
站长,我有个三菱FX1N PLC,输出Y0-Y7,Y9都坏了,在没有程序的状态下,只要把输出COM通上电,这些触点就接通了,象是里面继电器坏了,但Y10以后的点都好用, 不知上海这边哪里有修的???
麻烦告知下,我好送修, 先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