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1):
请教版主。F940传程序时发现有这样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
第一次下载可以,假如改了一下再下载的话,先死机,再把画
面切换到系统传送画面,再传就好了。

网友A:
“假如改了一下再下载的话,先死机,再把画面切换到系统传送画面”
是电脑死机了啊?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不是电脑有问题?方便的话换一台电脑试试。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我遇到过多传送几次就不能传送了,好象是电脑的COM口死掉了。
重启下电脑或者程序又可以下了。
怪事天天有,呵呵。

楼主:
谢谢站长,版主。死掉的是屏。有可能COM口断了,我是USB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