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w设置中软元件初始值作用???

楼主(2008-04-21):
gppw设置中软元件初始值作用???
再请教
里面的k4是什么意思

网友A:
K1~K4 ,1个点为4位,4个就是16个位,就是说K1M0表示M0~M3,K4M0表示M0~M15,X,Y也是一样的表示方式。这个在FX编程手册里好像没有讲,下个Q的编程手册看看吧
混灌水区的!

网友B:
K1 X0, K1Y0,K1M0表示的意思是:X000,X001,X003,X004; Y000,Y001,Y002,Y003; M0,M1,M2,M3
K2 表示:X000.......X007(8个)
K3, 表示: X000......X014(12个)(FX系列), X000,X001....X011(Q系列)
K4, 表示:X000,X001,......X015(Q系列)
这样的问题还是多看点书为好.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