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2008-04-21):
用组态王和智能仪表进行通讯(采集测量值),结果发现组态界面上的读数响应非常慢
举个例子:假设现在组态界面上流量的读数是20,仪表读数也是20,某一时刻仪表读数变为30,但组态界面上的读数还是20,过3分钟左右才是30,这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解答
会不会和机子的内存小有关?

网友A:
应该和以下情况有关系:
1,组态王本身的反应速度
2,电脑的硬件
3,通讯延迟
4,仪表反馈延迟

网友B:
杨站长说的愿意比较全面,但是根据本人了解,
1,组态王本身的反应速度 应该不会,之前做过的工程没有出现这么长的反应时间.
2,电脑的硬件 有一定的可能性,但是组态王运行的条件,一般的电脑配制都可以达到,如果是单机运行的,硬件的可能性比较小.
3,通讯延迟 组态王有地方设定采集数据的刷新速度,修改一下,时间设定短一些.
4,仪表反馈延迟 可以直接用仪表测量仪表的输出信号,看是否有延迟的情况
5,补充一点,传输信号的电缆是否用的是标准合格的屏蔽电缆?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C:
电脑的速度应该不会是主要原因,应该是软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