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请教三菱Q PLC 问题

楼主(2008-04-21):
各位高手: 小弟请教个问题,有谁能告诉我一些Q PLC的特殊继电器的资料,例如 SM400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A:
在软件的帮助里面有。

网友B:
SM400 :开PLC后一直常开,相当于FX系列PLC的M8000

楼主:
高手们 ,有详细点的资料吗,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手们 ,有详细点的资料吗,谢谢
打开PLC的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点左上角的帮助,可以看到所有的特殊软元件

网友C:
看样子,问题已经被解决了,呵呵.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D:
我的书 三菱可编程控制器 培训教材 q编程 后面附录有

网友E:
通常用户手册的靠后部分就有对这些特殊寄存器的说明。

网友F:
学会使用软件里面的帮助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