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1):
我因刚买了台新电脑,但安装GX或别的软件时,无法安装,因我现在的系统是VISTA,我想大概是系统不兼容的问题。现在就是想请教各位大峡,有没有让工控软件同VISTA兼容的办法呀。急,急!!!!!

网友A:
没用过VISTA,如果你能安装的话还能过通过程序兼容性向导来设置此程序运行在XP环境下,如果连装都没法装的法就只能换系统了。
yanzhi2008

网友B:
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C:
没用过VISTA,换系统吧!

网友D:
我还没有在VISTA系统下安装过三菱PLC的编程软件呢

并且三菱的这些软件说明上也没有说明能够支持VISTA系统

网友E:
三菱的VISTA兼容软件是有,其它品牌的要问各厂家!

网友F:
新的东西还是要尝试啊,呵呵.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网友G:
支持VISTA,不過好像要個甚麼補丁,看看附件吧!
[ 此贴被zyfzxh在2008-04-22 12:41重新编辑 ]
附件: faa0008c.part1.rar (900 K) 下载次数:4
附件: faa0008c.part2.rar (705 K) 下载次数: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现在的VISTA是家庭版,目前工业版(即专业版)还没出现。
而我们使用的各种编程软件都不能在家庭版中使用,所以说你只有把电脑系统装上XP的专业版就可以了。
OK!!!

我以前就是用的xp家庭版,也可以玩編程軟件

网友I:
试一下新的三菱软件,应该可以的,我本来的XP系统也是不行的,重装系统就行了.

网友J:
我们厂从戴尔买的电脑VISTA系统,可以用。GX8.34

楼主:
我用的是家庭版的,但装VISTA专业版那东东很贵呀,而且也没在卖。我的GX是8.1版本的。我下个GX8.34试下,但还很多没法兼容的,电气CAD,GOT软件也没法安装。哎,不知道微软在搞什么东东。

楼主:
11楼的老兄,你买的戴尔那款机型呀,我的是联想的呀。你有试安装别的共控软件吗?有好消息麻烦告诉我下。
我现已改盗版XP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兄的指点,向你们敬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