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输出突波吸收的问题

楼主(2008-04-22):
plc 输出点资料上都写交流感性负载回路加RC瞬时电压吸收电路
直流感性负载回路加续流二极管
但是都没写明用什么型号的元器件
各位有用到过吗??效果如何??

网友A:
好像是一個電容,我在日本的設備上見過

网友B:
我用过,找卖PLC供应商!

网友C:
可以参考下网上的说明书!

网友D:
一般晶体管输出才需要加瞬时电压保护装置的,容量根据负载而定,继电器输出不超负荷就好!晶体管的输出电流最大0.3A,保护装置1A足矣!普通整流二极管就可以了!扩容的根据负载再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