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到的Q02H上电后ERR灯闪烁(三菱Q02H PLC问题求助!)已解决

楼主(2008-04-22):
新到的Q02H上电后ERR灯闪烁,USB线也连不上PLC,请高手指教!
[ 此贴被catywu在2008-04-22 12:50重新编辑 ]

网友A:
上面有提示的啊,可是俺的英文水平不好,如果用中文的GX DVELOPER就可以知道提示什么了
经常遇到的情况有:
1,没有插入电池
2,电池电压低
3,参数没有设置

网友B:
新到的PLC就是上面的原因了.

网友C:
软件提示只是说通讯不上。
新到的PLC,没有接外部线路吗?

楼主:
錯誤代碼

楼主:
問題已經解決.
将PLC参数中的,PLC文件、PLC程序、引导程序设为系统默认值!把程序下载至PLC便好了!
[ 此贴被catywu在2008-04-22 12:47重新编辑 ]

网友D:
好象是COM端不对

网友E:
学习了,还没有遇到过这类问题

网友F:
英文翻译为:
故障: 与PLC通信.
请首先断开USB电缆线,然后5秒后再连接.
请检查电源模块,CPU模块,**模块(**为看不清楚的字),智能模块,网络模块,基组,电缆线连接情况.
请与手册确认和**(字看不清楚),然后再通信.
以上的情况依照我的经验一般是参数设置不当.

网友G:
全是E文 哎 不明白啊

网友H:
一般是参数设置的问题导致通讯发生错误

网友I:
这些设置正常是不用改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錯誤代碼

catywu:还想请教下以开始通讯不是时怎么监控到PLC状态提取其错误代码的?

网友J(2009-08-28):
经常是USB线不行,我试了三条线,

网友K:
引用 网友C:

catywu:还想请教下以开始通讯不是时怎么监控到PLC状态提取其错误代码的?

我也是不理解         开始监控不上   和电池装不装没有关系      可能是USB的驱动没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