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2):
    FX-20GM定位模块                                                                                    安川SJDE-02APA放大器
1.(驱动装置信号)READY---------------24V ----------------------------1(CW反转脉冲 ).3(CCW正转脉冲 )
2.(驱动装置公用)READY COM----------------0V---------------------------11(PCO C相信号).6(伺服ON)
3.(偏差计数清零)CLEAR----------------------------------------------------------- 9(/CLR脉冲清除)
4.(偏差计数清零公用)CLEAR COM--------------- 0V------------------------------------7
6.(正向脉冲)FR--------------------------------------------------------------------4(CCW正转脉冲)
16.(反向脉冲)RP------------------------------------------------------------------2(CW反转脉冲)
7.8.17.18.(正.反向脉冲公共)VIN----------------- 24V----------------------------------8(/CLR位置更差)
13.(接受零点信号)PGO---------------------------------------------------------------10(PCO C相信号接地)
14.PGO(公共)------------------24V--------------------------------5(+24VIN )
9.19------------------------------------------------------------------------0V

请教各位高手这里那里接错了!模块有输出,怎么动不了的???????????
急~~~~~~~~~~~~~~~~~~~~~~~~~
[ 此贴被199377在2008-04-22 16:01重新编辑 ]

网友A:
没用过安川的驱动,你可以试一下检查线路
1  把其它没用的线都去掉,将伺服短急停,限位,伺服ON(如果可以,最好在参数里设置掉)
2  只接FP和RP,VIN,COM5/9(我不大清楚你的电源是真么接的,一定要注意,按照20GM使用手册和安川驱动说明书的图去接)
3  发送脉冲,观察驱动器是否收到(一般的伺服都可显示指令脉冲累积,查下你的驱动说明看看)

从上面的接线看。你的20GM的公共点(COM5/9  9,19号端子)好像没接啊
混灌水区的!

楼主:
我按上面的接法!一开机触摸屏显示的数值编码器在动!但是马达并没有动作.驱动也没有接收到信号!
只是我的模块FR有输出~9.19的公共端我都接到0V去了!不好意思刚才漏掉了!

网友A:
能不能上传个伺服手册我看看,或截个图也行
混灌水区的!

楼主:
版主~谢谢你了!不过我找到原因了!!原来READY的的公共端没有0V进去!难怪我的图没画错也不行的!
开始的时候!模块的READY的两个灯都没亮所以没有去注意!要是有一个亮都好找!!!害我白忙一场!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