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4-22):
我创建的梯形图文件 逻辑图逻辑测试启动 显示很多未支持命令 都是步进的!!

一定要创建sfc文件用那种框框的格式编程吗?
[ 此贴被yiyu1413在2008-04-23 08:58重新编辑 ]

网友A:
步进指令在梯形图里可以写的,你说的‘未支持命令’是那几个呢?
混灌水区的!

楼主:
不会传片晕
是梯形图的改成程序表示如下
程序:ld sm321        set s0
            ld s0(可以这样用吗?stl输如不了)  and x1023      set s1
            ld s1  out y0
                      out y1
未支持指令:  set s0 ,ld s0 ,set s1,ld s1

网友B:
set s0 ,ld s0 ,set s1,ld s1 都是很基本的啊,应该支持的吧?

你先按F8,输入SET S0 就是 set s0
再按F5,输入LD S0 就是ld s0
此外,
在GX DEVELOPER里STL 是这样的,按F8,再输入STL S0

楼主:
终于传上来图片了,点击图片可看清晰图,,
按站长的方法试过了 , 结果还是一样。。。
能不能麻烦看看图片,再看看是什么问题
软件是站里下的developer8版本,创建的是q02cpu 的梯形图程序(非步进)

楼主:
同时,我实际plc运行监视过 步进指令没有运行

网友A:
Q系列和FX的步进指令不同,FX用的是STL,Q的SFC指令有很多,步进开始用的好像是SET 我没用过,你自己参考下面的说明书研究下吧。
Q系列PLC SFC编程手册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061.html
[ 此贴被一天贼忙在2008-04-23 11:32重新编辑 ]
混灌水区的!

网友C:
这个发贴的兄弟还需要加油哦.
这样的问题还是比较简单的.
给你指点一下:
程序:
LD X000
SET S0
STL
LD S0
AND **
就可以了.
一句话当用SET步进指令后,必须加入STL指令.否则出错.

楼主:
7楼说的在fx系列里我试过
的确可以,同时不要输入stl 直接用ld s0就行了,在q里就不行了 找答案中

楼主:
就是上面那个 编程手册吗?
那里面没有介绍梯形图编程  介绍的是sfc功能表形式的编程?是不是有其他手册?